HP Compaq436 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4-02-23):
拿到机器后,客户说机器能进PE,但是不能装系统。于是先进PE装个系统试了试,发现GHOST完,重启进入WIN7图标后黑屏;上可调电源,到WIN7图标电流掉到待机电流,无法再次触发。首先判断CPU供电问题,万用表打CPU电感阻值正常,各电感阻值也打了一下也是正常的。看别人发的贴说到CPU座虚焊有可能会掉电,于是上BGA烤板,主要烤CPU座。第二天,简单装机上电源,结果大电流短路;测主板公共点短路,试了下烧鸡大发,发现主板上Q1303发烫。拆了个旧的换上,上电不短路,开机后WIN7界面过去了,装系统正常。没想到烤主板能把隐性问题给烤出来,运气好啊!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有时候就那样,这就叫元器件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