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改通用高压板直接把原电源高压一体板烧了。

楼主(2014-02-23):
四灯的通用高压板的12V供电和地分别接到12V电容的正负极,BLON接到原电源一体板的BLON脚,但一通电,原电源板的开关管,整流桥,保险都烧挂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搞不懂啊?

网友:
我在想问问怎么改装的

网友:
要么刚好赶上这些要坏了,要么就是接错线,最有可能的就是灯管有坏的,通用高压板保护又不灵敏负载过重导致电源板损坏。

网友:
现在你最要紧的是改通用电源板……哈哈

网友:
3楼说有有道理,还有可能改上去的高压板是坏的

网友:
不把原来的12供电去掉

网友A:
改高压板一定要把原来的12V供电保险断开,如果不断开的话,就会发生楼主一样的事。因为原来高压部分有问题,再加上外加高压条就增加了主电源的负荷,不烧才是怪事。往高压部分一般都有保险、0欧电阻或铁丝,自己找一下,将其去掉,再把高压条供电线接在保险的前面就行了,本人改这个的时候把亮度和开关线都断开,这样就会无后顾之忧了。

网友:
改之前电源板12v5v都正常吗?断开高压部分12v没有?你换上的新高压板大12v对地阻值是不是短路?

网友:
应该是线接错了吧

网友:
即使你接错了也不会烧到电源部分。顶多就是通电。有可能是电源部分有其他问题。、

网友:
你接线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把原来电源板上的后级电路断开,那样肯定会烧的

网友:
你还是发张图上了 给我们看看你如何改的

网友:
还有就是改的时候要将原来的断开

网友:
你改的时候不把原来高压供电去掉啊!

网友:
不知道你原本的故障是什么,一般改高压板都 是先断开原来高压部分的供电再加通用板的,改完了之后还要测一下供电跟地是否短路再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板一定要把原来的12V供电保险断开,如果不断开的话,就会发生楼主一样的事。因为原来高压部分有问题 ...

正解,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應該是改機時,12V電壓有短路5V電路機率所造成吧!再確認線路!!

网友:
应该是线接错了,或者高压条是坏的

网友:
换过之后,再从新测量一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板一定要把原来的12V供电保险断开,如果不断开的话,就会发生楼主一样的事。因为原来高压部分有问题 ...

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