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4-02-23):
           一台HP4416S刚拿来时无显示,用风枪吹了吹北桥,亮机了,然后上BGA加焊了下北桥,然后再测试,开机内屏不显示,拔掉屏线,外接显示器能显示,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北桥问题,求思路

网友:
吹一下显卡吧

网友:
先排除屏和屏线

网友:
先排除屏线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还是北桥呀,显卡坏的不多

网友:
之前有能点亮证明屏线和屏没问题  应该还是北桥啊  AMD的喜欢坏北桥

网友:
刚自己看了下屏,开机那会屏有亮了一下背光,然后就黑了,用手电筒没看到是不是屏暗了

网友:
唉。纠结了。我的也是一样啊,现在换个现在看看

网友:
估计显卡也问题了,楼主测试卡跑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