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开机电流上升到1.56不走了,不显示,cpu电压0.9,是不是有点低呢?

楼主(2014-02-23):
各大电感电压都有,只有cpu电压感觉有点低。 另一台15003机器与他类似,电流到1.3左右就亮了,这台到1.56还不亮,而且那台机器cpu电压1.2左右,这台0.95是不是不正常?

测量vid组合,对比供电ic真值表还是正确的,0011010就是对应0.95v的电压,如果不是cpu供电问题,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呢? 假负载测量cpurst和cpupwrok都有1.02v电压,bios刷过,内存和处理器都换过好的。

网友:
0.9V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您的确认,看来是其他问题,不过我心烦透了,想放弃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 换显卡,0.9V是正常的

网友:
独立NV的显卡,加焊,不好更换ok。

网友:
联想14002 是什么型号啊,什么芯片组的,BIOS刷过的话,显卡的可能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