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电磁干扰

楼主(2014-02-23):
-有一台显示器坏了电源。。我用通用的12V电源代替。。但是点亮后屏幕有水波纹。。我又改了一个外置的电源就没问题。。所以怀疑是电磁干扰。。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让内置的电源板没有电磁干扰呢。。内置的电源板没有接地。。用热熔胶粘上的,,是不是没接地照成的干扰呢?

网友:
应该是你12v电源质量太差了 以前进过一批12v电源 都是这个问题 后来换了一批 立马问题解决。

网友:
我觉得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不是电磁干扰是 电流波动大引起的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高频变压器质量不好。

网友:
把刷新频率调高一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