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操作显示电路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4-02-23):
若操作显示电路出现故障,应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元器件是否有烧坏、按键是否失灵等。若按键失灵,需要进行拆卸代换。拆卸下来后,用镊子将性能完好的新按键插到电路板上,然后用电烙铁将新按键焊接牢固。除了外观查看或触摸判断按键失灵外,还可用万用表检测按键是否短路或断路。将万用表量程选择R×1挡,红、黑表笔分别连接按键的两个引脚,然后按动按键,查看万用表指针的变化。经检测,当按键按下时,电阻值接近OQ;当按键弹起时,电阻值应为无穷大,可判断该按键正常。若检测时,按键按下不为OQ,弹起按键不为无穷大,则按键损坏,更换即可。 部分按键失灵,还可能是由于连接按键的电阻器短路或断路造成的。将万用表红、黑表笔分别连接电阻器的两端,其阻值为大约为1.5kΩ;若检测的阻值为OΩ,则电阻器短路;若为无穷大,则电阻器断路。

  电源电路为操作显示电路板提供的SV工作电压,该电压不正常也会造成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这时需要检测接口插件的电源供电电压端。在通电状态下,将万用表红表笔连接接口插件Jl的①脚,黑表笔连接接地端②脚,检测其正常工作电压为5V。如下图所示,若电源供电电压不正常,则电源电路有故障。

  除操作显示电路板上的按键和电源供电电压有故障会造成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外,稳压二极管损坏也会造成电路板故障。判断二极管好坏的方法为:将万用表黑表笔连接二极管的负极,红表笔连接正极,测得反向阻值大约为15 kΩ;然后对换表笔,测得正向阻值大约为6.5 kΩ,则该稳压二极管正常。
  另外,发光二极管也是该电路板中较易损坏的器件之一。发光二极管的好坏也可用万用表进行判断。将红表笔连接接地端,黑表笔分别连接发光二极管的①脚和③脚,经检测其阻值大约为50 kΩ;对换表笔,测得①脚和③脚的阻值为无穷大。其检测方法如下:

  若发光二极管损坏,用电烙铁将其拆卸,将同型号、性能完好的二极管焊接在电路板上。

  除上述检测外,在液晶显示器中,与操作显示电路板密切相关的电路为系统控制电路,按键指令通过接口插件送入微处理器后,需要微处理器下达相应的用户指令给显示器,使其参数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若在上述检测过程中都正常的情况下,操作显示电路仍不能正常工作,则可能是微处理器电路有故障,应重点检查微处理器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