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时好时坏

楼主(2014-02-23):
一台液晶显示器,经常出现同样的毛病,有时能正常显示,有时不能显示。
维修后依然,请问具体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
出现类似问题的太多情况了,只能一 一的排查,配件一个接一个的换吧 !!

网友:
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 有没有换过电容

网友:
对啊牌子  型号啊

网友:
说的具体点

网友:
我也碰到过,拆开能点亮,装上壳就不亮,应该是接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