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高迪850只出风不加热

楼主(2014-02-23):
故障:高迪850只出风不加热,加热指示灯不闪
拆开电路板,目测多数大功率电阻发黑掉皮,受热严重,测得整流堆旁连接两个1/4w51K其中一个断路,整流堆,触发二极管,可控硅测试正常...
找了51k电阻换掉,上机测试加热正常,整机装完再测试,又不加热。。。敲了手柄加热指示立马闪烁,又换加热芯,整机修复
故障:山寨白光936,调节升温电位器后,指示灯不亮,闪烁

实测升温调节电位器(b10k)问题,找了100k代换10k,上机测试ok

网友A:
散热不好导致的吧?
附送了个山寨白光,10k代100k,真当山寨呀,用不久的个

网友B:
高手,请问一下我的安泰信850B使用完关闭后不会自动继续吹风冷却是哪里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好导致的吧?
附送了个山寨白光,10k代100k,真当山寨呀,用不久的个

还没用过怎么会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请问一下我的安泰信850B使用完关闭后不会自动继续吹风冷却是哪里不正常了?

查延时器呀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
好眼力,引来的图片电容确实有起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