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机器为什么都要建MBR引导才能进系统呢?

楼主(2014-02-23):
用什么软件 建MBR引导呢 求解

网友:
说明白点,您是要WI8改装WIN7吧。我们一般都用DISKGENIUS分区软件

网友:
光用磁盘精零是没有用的,要改UEFI模式,然后转成城MBR才行哦,

网友:
这个太简单不过了,进DOS ,把硬盘从GPT,改成我们用的MBR格式

网友:
能说明白点么 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