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A55AY-Q5主板,上电自动开机并跑码,几秒钟后关机,PS-ON插针对地为0V,IO是IT8728F

楼主(2014-02-23):
如题,IO是IT8728F,测量两个开机插针对地电压均为0V,但阻值均不为0,怀疑是IO的接口对地击穿了,但是黑色的板子,跑线路眼都花了也没跑出来,哪位朋友帮忙看下IO的哪个脚是PS-ON?谢谢了!
IT8728F的资料请移步: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7947

网友:
76脚不是吗?下个PDF一搜就找到了啊!

网友:
自己在网上去找脚位图

网友:
这个是没有待机电压吧?测晶振边上的八脚电压。有没有1.2V出来。

网友:
肯能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左边上数第七角

网友A:
72脚为pon#脚,查该脚是否有3.3或5v有的话查该脚到开关针线路。如无电压换个io看下

网友:
不行换了试试啊!!

网友:
PSON对地为0肯定要跑线路了,可以先拆了IO

网友:
72脚为pson脚 开关连的

网友:
I/O的开机排针电压值为0,但是打值正常,可以查下上拉电阻有没有损坏。联阳IO的触发脚位:75--72--71--7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脚为pon#脚,查该脚是否有3.3或5v有的话查该脚到开关针线路。如无电压换个io看下

72脚是PSON#?查下资料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脚是PSON#?查下资料再回复

不好意思,72脚为PWRON#也就是楼主所需要的开关脚。76脚才是PSON#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测量72脚也是低电平,换IO后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