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

楼主(2014-02-23):
一个技嘉的P35主板,正常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有时我的复印机多复印几张的时候,显示器就不显示了。按主机开机也关不了机,得强制关机,或复位一下才能用。就是在我复印的时候可能电压有波动,有时屋里的灯也有点闪。主机的电源也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行。有遇到过的吗?

补充内容 (2014-4-10 17:33):
现在是揭晓答案的时候了,我换了一根打印线好了

网友:
电压不稳 电源容易烧掉 换了电源还不行主板也有问题

网友:
宽幅小子好用,不过觉得换一块主板划算点

网友:
不解决电压问题,换什么都没用

网友:
好像是插排的问题,今天换了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
哇噻,今天又出现这个问题了,看来不是插排的问题

网友:
受教了 谢谢师傅了

网友:
换电源试试  不行就换板子吧  这毛病难弄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电压不稳一般都是掉电或重启   系统重做过吗   从软件开始排除吧

网友:
换过几个电源了,不行啊。只要我的复印机连续印几张,就出问题。有时是显示网络无连接,得禁用后重启才行。有时就是显示器显示无信号,但是主机电源没有关,得强制关机或按复位键才行。

网友:
应该是主板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把电脑和打印机供电分开,供电不稳,看下空气开关是多大的。

网友:
给主机加个稳压器

网友:
先看下板子的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的

网友:
固态电容,没有鼓包的

网友:
打印机不要与电脑共用一插座试试。

网友(2014-04-10):
我换宽幅电源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