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显LOGO后卡画面 (有图求救)

楼主(2014-02-23):
开机就显这个画面

拆键盘,折硬盘只剩裸板和屏,按F1、F2、F12都没反映,
如果接原装适配器,DELL LOGO跳过后,左上角有个光标一直闪,停在这个地方没反映。
刷过桥和EC BIOS  现在没有思路,求解。。。。

网友:
I3CPu  ATI独显 HM57桥。

网友:
上面英文大概意思是输入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A:
遇到过..I 不过我是HM57 HM55 互换后有你这种故障

后来换了原型号的就没事了

网友B:
没见过,用原装适配器试试,把硬盘接上。

网友C:
是不是USB接口短路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适配器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问题啊,换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桥BIOS ECBIOS都刷过了。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I 不过我是HM57 HM55 互换后有你这种故障

后来换了原型号的就没事了

不是HM55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用原装适配器试试,把硬盘接上。

如果接原装适配器,DELL LOGO跳过后,左上角有个光标一直闪,停在这个地方没反映。

网友:
如果接原装适配器,DELL LOGO跳过后,左上角有个光标一直闪,停在这个地方没反映。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USB接口短路了

量过,没短路

网友:
那是找不到硬盘呀,我哥,

网友D:
刚开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像是检测不到什么,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呀

网友:
不会吧 修出来回复

网友:
还要续继努力

网友E:
你看下用原装适配器能不能进PE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卡画面 难侨可能把。。。

网友:
查下ec的ps_id ec  、ec bios 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上面的英文是说你这个不是原装的电源适配器,一般的话直接按F1就能进系统

网友:
换了原装的还是适配器左上角还是闪的话建议看下硬盘模式和BOOT模式(L或者U开头的),以前我有碰到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戴尔挑适配器,你用原装试试

网友:
卡滚动条的遇到过  卡这个画面的还真不知道  感觉不像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F:
接个外接键盘试试,如果键盘和系统同时损坏,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用原装适配器能不能进PE

原装适配器,左上角光标一直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是什么问题?

原先故障就是一直左上角闪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个外接键盘试试,如果键盘和系统同时损坏,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外接换过了,按F1 F2都没反应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啊

网友:
提示按F1继续,F2设置BIOS F3设置启动设备。  还是感觉BIOS问题比较大

网友G:
最之前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
问题真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
没装硬盘??用U盘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之前的是什么故障

原始故障是接原装电源,开机过LOGO 后左上角光标一直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用原装适配器试试,把硬盘接上。

对, 上面就是说交流电源不适配。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也有可能是主板电路吧

网友:
我手上的一块板子是烧了+1.05V_VTT 上下管出现这样的情况,机器凉了可以亮,ctrl+alt+del 重启下就不亮了 f放一会又亮 bios也刷了 头大

网友:
你用原装AC进BIOS里改下BOOT模式看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  就好了吧

网友:
换个硬盘做个系统  引导坏了吧。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见过      期待楼主修好     传授经验

网友:
换U拆外设换SB,先易后难,不行可以放手了

网友:
楼主秀出来分享下 ,。

网友:
拔外设,差USB口

网友:
遇到过  用DELL 原装电源   刷BIOS  光驱接口供电短路   你试试裸板测 还是报错吗?

网友:
楼主形容的是不是检测不到硬盘并且键盘也不能用啊,查查供电,正常的话就查查桥吧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电路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啊,换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看样可能是适配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