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不出发待机正常

楼主(2014-02-23):
DELL待机正常不触发,直接拆机简单检查了下开关,呵呵喜欢检点便宜,单结果一般是没坏。直接拆完刷BIOS  先刷的EC的  但是奇怪编程器删除不了以前的 郁闷了,好吧 先刷桥的  刷上去 涛声依旧。不行再刷EC的 更加郁闷了现在可以删除了 刷好BIOS 上电 跑电流了  心想好了 直接装机了  装机刚刚上完主板的螺丝 试试发现电流上去了 没显示郁闷了  上喇叭报警两声  求各位指点下 呜呜

网友A:
你的是DELL什么型号都不说
让别人怎么知道也

网友:
可以讲具体点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DELL什么型号都不说
让别人怎么知道也

晕失误  DELL 1464     加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    现在正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