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4-02-23):
今天接到一台液晶显示器,接上主机发现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一直红的,听到里面有很大的响声,刚开始觉得是电源板的问题,拆开显示器。果如其然,发现300V大电容鼓包,12V滤波电容也一样,换了三个电容。以为轻松搞定,可是还是不显示,再换了一下高压板,才搞好

网友:
换的是整个电路板,还是高压板?

网友:
应该看一下变压器是不是有电压输出来的,如果没有,那就是PWM模块输出有问题,再或者就直接把所有电容全部换了,嘿嘿,个人看法

网友:
呵呵!一波三折啊!

网友:
没什么亮点。不曲折。

网友:
这个是不是觉得 太简单了啊,呵呵

网友:
电源板就是电容,再有就是220V初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改高压,其实也没什么修的

网友:
维修液晶显示器现在的主要判断那部分问题,如果判断准确,那么一般就是还板维修了,除非很明显的故障。因为现在液晶配件实在便宜哦,维修意义不大。

网友: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网友:
把电压板上的电容,不好的,有轻微不好的,全换,一般就OK,你说,电压板坏了,高压板也坏,不多见,

网友(2014-04-10):
我现在就是换换电容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