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笔记本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2-23):
一台杂牌笔记本,开机正常,但是装完系统,过了XP滚动条,还没出现欢迎使用界面的时候,只出现一个鼠标箭头就一直卡那里了,测得电池3.3V,经过双二极管后无电压输出,测对地不短路,拆了电容还是一样,果断换南桥,结果还是一样,,什么情况

网友:
有没有 排除系统故障的可能 就果断换南桥了

网友:
朋友你这个思路我看的晕晕的,南桥别动不动就换啊

网友:
跟南桥估计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换硬盘试一试看

网友:
杂牌的 都是 垃圾硬盘

网友:
特别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换内存,换硬盘,换系统这些就别提了啦,换得好还用得着发贴么

网友:
拔掉光驱  装个纯净版系统就好了

网友:
呵呵  先都别安装驱动,看能不能呀,装系统都装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