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2-23):
学校里的一个办公室的网络,时常掉线,有时能上网,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后,仍然如此,是不是路由器已经坏了,如何维修~!
路由器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请问接入方式
ADSL
光纤?
1.不能上网的时候 PING 下网关(192.168.x.1)看看能否P通 (如果能P通,检查猫是否正常 手触温度是否偏高 死机)
2.重启路由后看能否正常上网
问题出在路由-》猫-》外网线路 逐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