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故障

楼主(2014-02-23):
笔记本电脑宏基4250,启动时,风扇转动,启动到桌面后,风扇就不转动了,是一种什么原因?

网友:
现在很多笔记本电脑为了节省电力,在主板温度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风扇是不会转的,只有在过温的时候才会开启风扇散热,你开久一点试试看吧。

网友:
风扇不是一直转的!你开多一会等温度上去了他就会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