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加电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4-02-23):
我这有一块联想G31T-LM的主板,加电后可以听到两声嘀嘀的声音,但是显示器就是没有显示,测着CPU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

网友:
插上主板诊断卡,看故障代码是什么

网友:
诊断卡带吗跑的多少?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在刷个BIOS

网友(2014-06-21):
看看独显可以显示吗,?如果显示,先刷一个BIOS试试,不行就差集显接口到北桥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