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225屏的电压多少??

楼主(2014-02-23):
苹果一体机A1225开机屏上面上部分出现2条线我怀疑是主板供电不足。求各位大神告诉我   这个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一体机的屏供电一般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的屏供电一般是5V

谢谢你的帮助    这个歌屏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