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ASUS M5A78L-M LX掉电

楼主(2014-02-23):
      一块ASUS M5A78L-M LX的板子,开机1秒就掉电。不插小4PIN就不掉电,已经发过贴了,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7279-1-1.html
今天没事做,又拿出来搞了下,又有了新的发现。
   1,不上CPU和假负载,开机都有CPU电压,不知道这个正常不,我下了个ASUS M5A78L-M LX3的板子,对照看
电路,确实是开机不管上不上CPU,CPU电压的开启信号都是有3.3V的。
  2,刚开始一直以为是CPU供电周边的问题引起的掉电,但今天终于发现不管CPU供电的事,而是1.2V的桥供电引起的,
只要人为不让他出1.2V的总线电压,那么开机就不会掉电的,具体看下图。

只要拆掉这个1.2V的MOS管,那么开机就不掉电。这个1.2V电压到南桥,北桥,CPU。但因为没上CPU的缘故,可以认为和CPU部分无关。
不知道各位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或者手上有这个板子掉电的,可以拆点这个MOS管试下,看是不是这样。
同时这个1.2V对地是不短路的,有250欧的阻值。
另外还想请手上有这个板子的看看,是不是不上CPU和假负载,开机都是有CPU电压的。
补充,这个点位是M5A78L-M LX3的,原板上这个MOS管的位号是POQ3在南桥旁边,

网友:
板子还没有修好,是吧

网友(点评):
恩,先在怀疑桥的问题,不给桥1.2V就不掉电

网友:
华硕的图纸都能找到不错的哦

网友:
板子最后修好了吗  如果有图纸就更好办事了

网友:
桥有问题你加焊下试试,我修过好几块这种板子。

网友(点评):
好的,明天试下

网友:
板子最后没有修好吧?

网友:
不装CPU不应该有电压吧,EN和VID两个条件满足了,电源IC才会输出驱动电压给MOS管,才对

网友:
如果是掉电不好判断哪里的问题,我一般是用镊子短接绿线再开机,再测电压,掉电多数是电压过高,或者缺某项电压导致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板子没出1.2V电压然后掉电的,是MOS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点评):
我这个MOS管没问题,是出1.2V就掉电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不用考虑   电压正常 直接gpu

网友:
不太好弄。。。。。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过这一样的故障和主板(ASUS M5A78L-M LX3),刚好 手头有块全新的,发现新的不上CPU并不会掉电,但CPU电压当然是没有的。故障板与新板CPU部分关键点阻值也相差不大,后来发现加热CPU控制芯片PU1(0903)后居然能开机,但冷机后又是开机就掉电。后来拆下来重新焊接就可以了,也断续试了一天没问题,后来同行也没说什么 。希望你也试试看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en 型号正常不?

网友:
我也有个A78的主板,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过不是华硕的。是铭瑄的。上CPU就掉电,也是没有查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我有试华硕M68,不上CPU会掉电,上CPU就正常了。

网友:
您google一下 "  ASUS M4A785 TD-M EVO 怪異狀況維修~~"
   這實例希望對您會有幫助喔~~

网友:
华硕的主板有些不真的是不太好弄的。

网友:
CPU会有个2.5V的电压,查查这个电压,没有这个电压也会导致上U掉电,一般是1117给的,在cpu座子附近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电压,已经修出这个电压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追查这1.2V都去了哪些地方

网友:
这种AMD得主板 一般都是CPU 和桥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除了CPU,剩下的不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