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子死活不出ACOK

楼主(2014-02-23):
用的芯片是88731c,DCIN正常为19V,ACIN正常为3.4V  电阻PR142原来的找不到,我换的221k的,PR116 49.9k VDDP 5v   现在死活也不出ACOK 图纸奉上,板号LA-9104P dell 15-3521★2012 VAW00 LA-9104P R1.0_0822(GERBER)HM76+Ivy Bridge三代

网友:
换过充电芯片了,求个位大大帮忙分析下

网友:
ACIN为3.6V,应该正常吧,现在没ACOK,公共点没电压,跳过去19V的话,充电芯片发烫

网友:
板子是有短路吧,仔细量一下先!

网友:
充电芯片发热不对啊,确定ic没问题的话,外围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图纸仔细量下吧

网友:
  ACOK    脚阻子正常吗

网友:
别只看ACIN,看看DCIN

网友:
DCIN正常为19V

网友:
你确定这个芯片是自己输出还是外部上啦的

网友A:
后来换了个充电芯片,主供电有了,但没有待机,查AC0K是1.47V,进水二修机,电阻阻值不对的换了好几个,最后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换了个充电芯片,主供电有了,但没有待机,查AC0K是1.47V,进水二修机,电阻阻值不对的换了好 ...

楼主威武

网友:
查下芯片的PDF 。看看AOK 发出的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同意 老三的,如果都正常。楼主换芯片 吧

网友:
楼主换板都是二手板吗?

网友B:
还在这帮着分析呢,最后是楼主换板了,唉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这帮着分析呢,最后是楼主换板了,唉

二修进水机,修机子的还不会修,断线就接了五根,一修不会修,看电阻一样,就换了,阻值都是不对的,应该还是充电芯片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C:
有些时候。客户急着要,我又修不出来。跟这位兄弟一样,只有换板。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候。客户急着要,我又修不出来。跟这位兄弟一样,只有换板。没办法啊

没法现在维修报价利润低了,花太多时间修也合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