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些自己找到希捷F3平维修指令

楼主(2014-02-23):
F3 T>A0
F3 T>/7
F3 7>S1000,0
F3 7>K2
F3 7>W,,,1
F3 7>/E
F3 E>m

F3 T>m0,6,,,,,,22   快速格式化
F3 T>m0,6,0,,,,,22  不快速格式化
F3 T>m0,8,,,,,,22       执行默认模式0X00000000的格式
F3 T>m0,8,,10,8,0,14,22    执行启用缺陷格式,
F3 T>m0,8,,,,,,22,ffffffff  执行与用户输入的数据模式0xFFFFFFFF的格式
DiagError aaaaaaaa  出现数据错误
F3 C>T0,20,40,,,8
F3 C>T,80,84,6
F3 C>T0,c0,d0,,,3

k 指令

希捷的盘不是所有盘都支持 k 指令的砍头操作,目前了解的硬盘
都是固件版本“.”后跟数字 5 的盘,都支持 k 指令,下面介绍 k 指
令的具体使用。
    k 指令的格式 kx,y,z。x 表示的是要砍的第几个头,y 表示硬盘类
型参数,实际上只用到 x 参数就可以了 。下面使用 ST 笔记本
(MODEL:ST9808210A,SN:3LG0BP0Z,FW:3.05)为例来操作
k 指令。首先连接好硬盘,在指令模式下输入 CTRL+Z,回到 T 级,
按“;”查看 MXHD 的值来判断当前是总共有几个磁头,

    可以看到当前盘有 4 个磁头,使用 k 指令查看磁头地图,如下:
    我们现在要只砍掉第 3 个头,即 2 号头。首先使用 Y 指令来设
定磁头的总数。使用“;”查看 MxHd 的值。

    现在的 MxHd 的值变为 2,已经只有三个磁头了。下面使用 k 指
令来设置磁头地图
    “k2”表示砍掉 2 号头,也就是第三个头,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
磁头地图已经发生了改变。 已经删除了 2 号头。
    下面使用 W 指令保存前面我们的磁头操作设置。

    完成以后,断电再开电。查看 MxHd 的值是不真的变化了。

    砍头成功。还需要手动修改一下 LBA 就应该可以了。
    如果要想恢复被砍的磁头可以,先用 Y 指令设置回硬盘的最大
磁头数,再用 kff 指令重新设置回原来的硬盘磁头地图。用 W 指令保
存即可。

--------------------------------------------------------------------------------------------------

m0,5,1,3,5,,,22  清零
m0,2,2,0,0,0,0,22  通病

/A P G转P。。如果不能G TO P时..请..m0,6,,,,,,22才可以G转P

/1 N1 清SMART+G

/T F,,22 恢复出厂设置

/T m0,6,,,,,,22 快速格式,整理缺陷表

/T>m0,8,,,,,,22 格式化并对用户区写0,并有报告显示

/T>m0,8,,10,8,0,14,22 格式化用户区,报告开启,设置最大写入为16 ,设置最大读为8,ECC校验级别为0 ,TRACK磁道读写为20

/T>m0,8,,,,,,22,ffffffff 格式化并对用户区写FFFF,并有报告显示

T> i4,2,22  磁盘重新读取 ALT列表

T> i4,1,22  重新清空ALT列表,然后保存到磁盘

T> i1,,22   重整 SLIP LIST 为0

2> `   显示磁头参数

/7 D显示温度

     F3 T>A0           (Select User Area and not to update cylinder and head) 设置用户区参数,不改变柱面与磁头参数
     F3 T>/7           (Change diagnostic command level to 7)                 转7级
     F3 7>S1000,0      (Seek to the target track)
     F3 7>K2           (Set track format to single sector per wedge format) 设置磁道格式,
     F3 7>W,,,1        (Write the track with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lag on)开启track 为FLAG格式
     F3 7>/E           (Change diagnostic command level to E)               转E级
     F3 E>m            (issue the Fast MSESER Measurement command)          显示MESESER结果

--------------------------------

还原设置:F,,22
修复通病:m0,2,2,0,0,0,0,22
重建译码表:m0,6,2,,,,,22
恢复译码表:m0,2,1,,,,,22
G转P表:/A 回车到A级下输入P回车
磁头检查: /7 回车到7级下输入X回车
清零:m0,8,2,1,1,,,22
修前好后坏:m0,11,2,2,2,,,22
修坏道:m,10,,,,,22
修复LBA为0:m,2,,,,,,22
查看G表:T级下:V40
查看P表:T级下:V10
查看T表:T级下:V2
查看SMART表:1级下:N5
清G表:i4,1,22
清P表:i1,1,22
清T表:i2,2,22
清SMART:1级下N1,,22
清除密码:
2级下依次输入:
F3 2>x1
F3 2>?
F3 2>s25C5B,00,22
F3 2>r,10d,1
F3 2>B1708,1708
F3 2>C1708,1708,1
F3 2>s25C5B,00,22
F3 2>w,10d,1
F3 2>

---------------------------
F3/T模式下:
第一步:修通病
7200.11使用指令m0,2,2,0,0,0,0,22
7200.12使用指令m0,2,2,,,,,22
说明:此步是防之后的操作报错。
第二步:清SMART
/1 N1
说明: 清SMART+G ,作完重新上电。
第三步:清零
/T下:m0,5,1,3,5,,,22
作用相当于MHDD里的erase 擦除逻辑坏道,止步需做到100%完成,中间退出证明坏道太多,重新执行,如还不能完成,盘报废,做完重新上电。
第四步:修坏道
/T下:m0,D,3,,,,,22
说明,止步需做到100%完成,中间退出证明坏道太多,中间退出证明坏道太多,重新执行,如还不能完成,盘报废,做完重新上电。
第五步:MHDD扫描坏道,少量可erase,不行重复第三、四步,不可再清SMART,直接坏道修复。
--------------------------------------------------------------------------------------------
实测有效m0,D,3,,,,,22

这个指令好像对.5,.6的有用:m0,8,2,1,2,,,22

----------------------------------------------------
LBA=0  修复
1, m0,2,2,,,,,22

2, m0,2,2,0,0,0,0,22

3, m0,,,,,,22

4,  m,6,,,,,,,22

修复坏道,全盘清0

M0,0,8,0,0,0,0,22
-----------------------------------------------------------
伺服缺陷表
F3 T>V8
V8
Servo Flaws List
   log log   phy
head cyl   cyl  wedge  status
    1  E932  E932    0   primary + deallocd
    1  E933  E933    0   primary + deallocd
    1  E934  E934    0   primary + deallocd
    1  E935  E935    0   primary + deallocd
    1  E936  E936    0   primary + deallocd

Log head 0: entries        5
Log head 1: entries       52
       Total Entries       57

查看G表:
F3 T>V40
V40
Nonresident GList       3 entries returned
Total entries available: 3
     PBA    Len  Flags  Phy Cyl Hd  PhySctr    SFI
   557824    1     20      513   0    6BC    40779
14CDCB87 1930      0    16C7F   0      0    5095C
14CEF9C7  64C      0    16C80   0      0    595C8

查看P表
F3 T>V10
G表转P表
F3 T>A
A
Current Addr Mode
User LLL CHS Mode, Seq In, Rnd Data
   Hd 0 Cyls 000000 - 023B1F
   Hd 1 Cyls 000000 - 022F4C
All Addr Modes
User LBA Mode
   LBAs 00000000 - 1D1C596F
System LBA Mode
   LBAs 00000000 - 000883AF
User LLL CHS and User LLP CHW Modes
   Hd 0 Cyls 000000 - 023B1F
   Hd 1 Cyls 000000 - 022F4C
System LLL CHS and System LLP CHW Modes
   Hd 0 Cyls 000000 - 000188
   Hd 1 Cyls 000000 - 000183
PLP CHS and PLP CHW Modes
   Hd 0 Cyls 000000 - 0241DF
   Hd 1 Cyls 000000 - 0235D5
Buffer Sector Offset 00000000

F3 T>/A
/A
F3 A>P
清除G表
F3 T>i4,1,22

显示T表F3 T>V2
System Slip Defect List
                          log log   log     phys   phys
     LBA    span   cumm   cyl  hd  sctr zn   cyl   sctr     SFI
        0      0      0     0  0     0   0  1BAB0     0 FFFFFFFF        0
    220EC   78CC   78CC     0  1     0   1  1B177     0 FFFFFFFF    299B8
    441D8   6963   E22F    D8  0     0   2  1BB88     0 FFFFFFFF    52407
    662C4   78CC  15AFB    D3  1     0   3  1B24A     0 FFFFFFFF    7BDBF
Head 0: entries      2        slips     6963
Head 1: entries      2        slips     F198
   Total Entries      4  Total Slips    15AFB

清除T表
F3 T>i2,2,22
F3 T>
清除SMART
F3 T>/1
F3 1>N1,,22
初始化SMART
F3 T>N1
显示SMART值
F3 T>N5
显示SMART阀门值
F3 T>N6
显示临界事件记录
F3 T>N8
格式化硬盘----格式化用户区
F3 T>m0,2,2,,,,,22
m0,2,2,,,,,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14,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53A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清除硬盘密码
F3 2>s1BAC4,00,22
F3 2>r,10d,1
F3 2>B15C0,15C0
Buffer Block 15C0 compared to Buffer Block 15C0 (200 Bytes/Block)
   Addr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02B8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5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6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7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9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A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B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C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D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E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0F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5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6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7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9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A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B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C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D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E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B81F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3 2>C15C0,15C0,1
F3 2>s1BAC4,00,22
F3 2>w,10d,1
F3 2>
重建译码表
F3 T>m0,6,,,,,,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14,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53A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通病修复
F3 T>m0,2,2,0,0,0,0,22

网友:
显示缺陷表
Level T 'V': Rev 0011.0000, Overlay, DisplayDefectLists, V[DefectListSelect],[Hd],[StartCyl],[NumCyls],[DisplaySummaryOpt]

保存适配器到FLASH
Level T 'W': Rev 0011.0000, Overlay, SaveAdaptivesToFlash, W[Seg],,22

初始化缺陷表
Level T 'i': Rev 0011.0000, Overlay, InitDefectList, i[DefectListSelect],[SaveListOpt],[ValidKey]
常用就是清G表,i4,1,22

格式化分区
Level T 'm': Rev 0012.0000, Flash,   FormatPartition, m[Partition],[FormatOpts],[DefectListOpts],[MaxWrRetryCnt],[MaxRdRetryCnt],
[MaxEccTLevel],[MaxCertifyTrkRewrites],[ValidKey],[DataPattern]
对付11代LBA0中,常常用m0,2,2,,,,,22

设置磁盘“先天”参数的帮助信息(ID、SN及其他参数)
Level T 'F': Rev 0011.0000, Overlay, SetCongenParmCmdHelpMsg, F[ValueRef],[Data],[ResetEnable]

设置传输率
Level T 'B': Rev 0011.0000, Flash,   SetBaudRate, B[BaudRate],[MsecDelay]

显示及编辑LOG
Level T 'E': Rev 0011.0000, Overlay, DisplayEditLog, E[LogNum],[ErrCodeOrSpecialFuncKey],[SpecialFunc]

合并G表到P表
Level A 'P': Rev 0011.0000, Overlay, MergeAltListIntoSlipList, P

设置控制器测试端口
Level A 'M': Rev 0011.0000, Overlay, SetControllerTestPort, M[Port],[Value]

擦除磁道
Level 7 'b': Rev 0011.0000, Overlay, EraseTrk, b[AdjacentTrkCnt],[EraseCntPerTrk],[AcEraseOpt]

设置磁道格式
Level 7 'K': Rev 0011.0000, Overlay, SetTrackFormat, K[UserAreaTrkFormatType],[SysAreaTrkFormatType]

显示修改适配器参数
Level 7 'I': Rev 0011.0001, Overlay, DisplayModifyAdaptiveParm, I,[GroupId]

标记介质瑕疵
Level 7 'h': Rev 0011.0001, Overlay, MarkMediaFlaw, h[PhyCyl],[Hd],[PhySec],[UndisturbedRadius],[EraseBandTrks],[PtrLen],[WgSpec],[Od/Id]

SMART控制
Level 1 'N': Rev 0011.0001, Overlay, SmartControl, N[SubCmd],[SubCmdParm0],[SubCmdParm1]
11代BUSY中常用N1来重建SMART扇区内容。

修改磁道缺陷表
Level 2 'F': Rev 0011.0000, Overlay, ModTrkDfctLst, F[PSctr/LBA],[Action]

选择操作磁头
Level 2 'H': Rev 0011.0000, Overlay, SelectHd, H[Hd],[SkType],[Options]

显示ZONE信息
Level 2 'x': Rev 0011.0000, Overlay, DisplayZoneInfo, x[Partition],[Hd],[Zone],[DisplayWedgeOpSyms]

测量吞吐量
Level 2 'T': Rev 0011.0000, Overlay, MeasureThroughput, T[Opts],[MinSkew],[MaxSkew],[SkewStep]

实时伺服跟踪
Level 3 'f': Rev 0011.0000, Overlay, RealTimeServoTrace, f[SubCmd],[SubCmdParm0],[SubCmdParm1]

写覆盖CHS
Level 2 '7': Rev 0011.0000, Overlay, WrVerifyChs, 7[Sec],[NumSecs],[WrBufBlk],[Opts]
读覆盖CHS
Level 2 'V': Rev 0011.0000, Overlay, RdVerifyChs, V[Sec],[NumSecs],[CompareBlk],[Opts]

读磁道(固件区)
Level 2 'r': Rev 0011.0000, Overlay, RdLongOrSystemChs, r[LongSec],[LongSecsOrSysSec],[SysSecs],[LongPhySecOpt],[LongOpts],[SysOpts]

写磁道(固件区)
Level 2 'w': Rev 0011.0000, Overlay, WrLongOrSystemChs, w[LongSec],[LongSecsOrSysSec],[SysSecs],[LongPhySecOpt],,[SysOpts]

定位磁道
Level 2 'S': Rev 0011.0000, Overlay, SkToLogCyl, S[Cyl],[Hd],[Offset],[OffsetUnitsOpt],[SkType],[Options]

查看缓冲
Level 2 'B': Rev 0011.0000, Overlay, BufferDisplay, B[DisplayBlk],[RefBlk],[NumBlks],[Opts],[SymBits]

拷贝缓冲
Level 2 'C': Rev 0011.0000, Overlay, BufferCopy, C[SrcBlk],[DestBlk],[NumBlks]

伺服批量测试
Level 4 'U': Rev 0011.0000, Overlay, ServoBatchTest, U[SubCmd],[SubCmdParm0],[SubCmdParm1],[SubCmdParm2]

扫描伺服磁道缺陷和ZAP
Level 4 'l': Rev 0011.0000, Overlay, ScanTrackForServoDefectsAndZap, l[RdPositionOpt]

读取当前伺服目标点
Level 8 'R': Rev 0011.0000, Overlay, ReadCurrentServoDestination, R

磁头削减(砍头)
Level E 'G': Rev 0001.0000, Overlay, HeadDegradation, G[OperationControlOptions],[MeasurementControlOptions]
        G[操作控制选项],[测量控制选项]

选择伺服控制器
Level 5 'G': Rev 0011.0000, Overlay, SelectServoController, G[Head],[Controller],[InputShift]

通用伺服命令
Level 5 'C': Rev 0011.0000, Overlay, GenericServoCmd, C[CmdNum],[Parm1],...[Parm7]

开启或禁止伺服更新
Level 5 'U': Rev 0011.0000, Overlay, EnableDisableServoUpdates, U[VcmDacUpdateOpt],[AToDUdateOpt]

显示指令帮助,大家都懂了
Level C 'Q': Rev 0001.0000, Overlay, DisplayAsciiCmdInfo, Q[CmdLevel],[Cmd]

初始化LOG文件
Level L 'i': Rev 0011.0000, Overlay, InitLogFile, i[Log]

显示Log文件
Level L 'D': Rev 0011.0000, Overlay, DisplayLogFile, D[Log],[ErrCode]

显示LOG文件信息
Level L 'I': Rev 0011.0000, Overlay, DisplayLogFileInfo, I[Log]

SATA诊断
Level F 'z': Rev 0011.0000, Overlay, SataDebug, z[SubCmd],[Parm1],[Parm2],[Parm3]

Modify Track Defect List (Level 2 'F')---------------------------------------------                                                          修改磁道缺陷列表       F3 2>F
-----------------------------------------------------------------------------------------------------------------------------
   Description:
      详解:
     The Modify Track Defect List command
            修改缺陷列表指令
     modifies the defect list for the specified sector(s).
                  修改缺陷列表指定扇区
   Quick Help:
    快速帮助:
     "ModTrkDfctLst, F[PSctr/LBA],[Action]";
    “修改缺陷列表,F扇区/LBA值,操作(加入/移除)
   Input Parameters:
      输入的参数:

    0 - Physical Sector or LBA to Modify.
             用物理扇区或LBA值来修改
         If Parameter 1 is A1, B1, C1, or F1, this value is an LBA.
         如果参数1是A1,B1,C1,或F1,该值是一个LBA。(A1,B1,C1,F1的功能请看下面1 - Defect List Action)
         If parameter 1 is some other value, this parameter is the physical sector number of the block to be affected.  The         cylinder and head come from the current address.
         如果参数1是一些其他的值,这个参数就是会受到影响的某块的物理扇区号。柱面和磁头来自当前地址。
           Type:    Unsigned 32-bit value
           类型:      无符号的32位值
           Range:   0 to 0xFFFFFFFF
(扇区/LBA)范围:   从0到0xFFFFFFFF
           Default: 0
           初始值: 0扇区/LBA
           Note:    The track and head used are the current track.  When working with sectors
           注意:   that are already alted, it is best to use the LBA mode actions (B1 and C1
                    below) .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当前磁头运行在记录ALT列表的扇区上,那么最好使用LBA模式进行操作。
                   (下面的B1和C1—)

     1 - Defect List Action.
          缺陷列表的操作
         Parameter 1 specifies the format action to be taken. The valid choices are:
                     参数1指定的格式应采取的操作。                 有效的选择:
           A - Add Sector to Alternated Sector List
           A -       添加扇区到ALT列表
           A1 - Add LBA to Alternated Sector List
                     添加LBA到ALT列表
           B - Add Sector to Pending Sector List
                     添加扇区到P列表
           B1 - Add LBA to Pending Sector List
                     添加LBA到P列表
           C1 - Remove LBA from Alternated Sector List
                     删除LBA从ALT列表
           F1 - Remove LBA from Alternated Sector List ( same as C1 above )
                     从ALT列表删除LBA                    与上面的C1相同

          Type:    Unsigned 32-bit value

          Range:   0 to 0xFFFFFFFF

          Default: 0x0C1

  Output Data:
   输出的数据:
     If an error occurre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ill be displayed.
                    如果发生错误,将显示以下信息
           "DiagError aaaaaaaa "

       where

          aaaaaaaa is the Diagnostic Error Code
                aaaaaaaa是诊断错误代码

   Examples:
     例如:
     Example #1:
     To remove LBA 1234 from the alt list:
         要删除LBA1234从alt列表
        F3 2>F1234,f1
     To add LBA 1234 from the alt list:
     要添加LBA1234到alt列表
        F3 2>F1234,B1
   Revision History:
      版本历史:
     0001.0000 Initial Revision.
                 初始的版本
     0002.0000 Remove 2>Fx,F; add Fx,F1 to unalt by sector.

    0011.0000   Combined the PSG Diagnostic Error Codes (PSGDEC) and the Diagnostic External
                 Test Service Error Codes (DETSEC) into a single set of Diagnostic Error Codes
                 (DiagError).
                 结合PSG诊断错误的代码(PSGDEC)和诊断的外部测试服务错误的代码(DETSEC)一组诊断错误代码                                      (DiagError

-----------------------------------------------------------------------------

网友:
很好的资料,就是有点乱。

网友:
都是自己网上找的,一点一点的复制下来的文本。基本上很多相同的

网友:
G指令后面的参数怎么填啊?

网友:
这个好,可能看到

网友:
帮顶,不知道LZ实验过没。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14-04-09):
收藏了,非常好的资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