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加电,奇怪问题!

楼主(2014-02-23):
同行送来THINKPADX201I的笔记本说是不开机,上电源,有待机0.02,尝试加电,无反应,拆机裸板上电源,居然电流有调变,接屏,正常显示,因为取掉了COMS电池的缘故才自动加电,装COMS电池尝试又变成不加电了,取掉COMS电池接上键盘,硬盘,正常开机,测试键盘正常,但是强制性关机还是不行。不知道问题从何处着手查起。高手路过指点12吧!

网友:
断线了应该是!

网友:
刷一个BIOS先,不行再查

网友:
查下 pwrsw# 强关机也关不掉的话,键盘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有的

网友:
COMS有电路吧

网友:
真正的故障=键盘!!!!

网友:
把电池装上,拿镊子短路键盘上的开关信号,可以的话,就是键盘坏了,如果不可以,就查BIOS电池那块电压,是不是进水断线了啊。

网友:
IBM不触发键盘的几率很大

网友A:
这种我遇到过好多台了都是键盘坏的多啊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装上小电池直接短接键盘的19脚到地触发呢?不是一下子就知道是不是键盘开机按键的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遇到过好多台了都是键盘坏的多啊

很凑巧的是,一客户拿本子,用人家的键盘试了下,确实是键盘坏了。谢谢!

网友:
多论坛看看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2014-03-31):
CMOS电池电路有问题

网友:
键盘你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