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2G I5 2代 H65 独立N13P显卡

楼主(2014-02-23):
故障:开机无显 电流跳了2次 停在1A

检修过程:刷过BIOS 换过BIOS 芯片  换过内存 换过CPU    内存条件都查了

现在就是不出 CPU集成显卡供电电压   二极体值5.

PU4401  G级 二极体值 是5.    欧姆档为10欧姆,   这个是集成显卡的上管    下管的值就正常

难道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换过HM65 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A:
svid 不好判断vcc_gfxcore出不来的原因,这个是检过内存后才出来的,修到过很多类似情况了,有bios坏的,ec bios坏的,cpu供电芯片出问题的,pch出问题的,只能慢慢来

网友:
显卡看过吗  1A cpu是应该有电压的

网友B:
这个没有修过 ,期待高手解答,同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 不好判断vcc_gfxcore出不来的原因,这个是检过内存后才出来的,修到过很多类似情况了,有bios坏的,ec ...

内存检测过后才开启的电压???  内存读了1秒后变成稀疏的波形。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修过 ,期待高手解答,同时学习

现在灌水的水平都好牛了啊

网友C:
正在修一个也是不出集显电压的 楼主你绣好了木有

网友:
这回摊上了,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在修一个也是不出集显电压的 楼主你绣好了木有

没修好。放弃了。 交换主板。。。 没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修好。放弃了。 交换主板。。。 没思路。。。。

呵呵 我运气比你好哦 当天都修好了 花了一个大个小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运气比你好哦 当天都修好了 花了一个大个小时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

我俩现象一样问题不一样 我是进水机

网友E:
月饼老师说,6系列的平台,CPU得到PROCPWRGD后发出SVID才打开CPU核心供电的,跑马后,CPU再次发出SVID,控制产生集显供电,你那没集显供电,你可以按这时序反推去找思路维修就行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月饼老师说,6系列的平台,CPU得到PROCPWRGD后发出SVID才打开CPU核心供电的,跑马后,CPU再次发出SVID,控 ...

我就是按这个时序修了。   还是修不出来。只能说自己技术不行。 不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