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52 二修开机无显分享

楼主(2014-02-23):
同行拿来一个ACER5552二修机器 说显卡有问题
1.      拆机————除了显卡被焊了  桥都没有动
2.      裸板电流——0.8—1.45——2.1——1.7——1.5
3.      示波器:内存有波—— 说明 CPU好的 北桥  BIOS 基本没有问题 问题就在显卡(锁定显卡)
4.      思考:有2中可能  第一显卡以前修过 修好了 现在又坏了  在加焊下就好了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别人修了 没有修好 可能显卡坏了。。。
直接先加焊下 。。。波涛依旧,意料之中,没有这么简单。
下面看:显卡附近 是不是同行掉东西了,没有。。。仔细分析电流 最高 2.1  最低1.45  是不是网卡或者声卡 哪里有短路的  经常修道这样的 摸。。。都是好的 。。但是摸到显卡附近PU10的时候 问题来了。。。这里烫如图

+1.0VSGP短路了 0欧姆,断开PJ32

+1.0VSG 的问题  这个电压去显卡的。。取下显卡  好了 不短路了   有二极管特性哈哈。。安装显卡——亮了
附图 版号:LA-5911p PEW76 rev1.0 LA-5911p PEW76

谢谢楼主的图纸,分析的也很到位!

网友:
   干的漂高

网友:
最后是不是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换显卡好了啊???

网友:
显卡短路都还要送去二修,看来以后显卡没做好 可以把独显供电电感断开了

网友:
楼主不容易了 一般的人看见同行修的机器就头疼。

网友:
显卡本身短,我也遇到过,重植没用,网上订了个测试显卡,上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