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迅维第一次发帖不知对不对

楼主(2014-02-23):
板号:DAZQSAMB6F1,
故障:进液,触发0。09掉电
主板清理后烘烤,测主板,没有短路,测各电压,测得独显电压和CPU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电压都能瞬间测到。那就先着手按照时序修显卡电压。显卡供电芯片PU7的供电5V有,开启却没到来,你就查显卡开启信号dGPU_VRON,这个信号查得来由是PCH发出来的, 那重点着手PCH,先刷了PCH的BIOS,故障依旧

PCH桥型号:SLJ8C.是英特尔I系列第三代的桥。手上有一片SLJ8C的桥,立马BGA更换,更换好后触发,居然还是一样0.09掉电。于是再次研究图纸,当看到整机时序图的时候我就不解了,看图,dGPU_VRON的信号是EC发出来的?可实测是由PCH发出的。不管,先把EC的BIOS取下在迅维找了BIOS,取下来的时候看到BIOS引脚有轻微的霉烂和腐蚀,清理好主板和BIOS芯片后送编程器上刷写,

再次上电触发,电流上去了...上U上内存接屏,哈哈,亮机!!!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A:
哥们,你怎么上来就杀桥呢,还BGA,你都刷桥的BIOS了,为何就不一起把EC的也刷了,这样的板子双BIOS的我一般都是一起刷。不过你刚出来基地吧?能这么快就上手维修业不错了,加油,基地是个好地方,看你今后的表现了。加分10

网友:
不错  基地真的那么强大么,几个月能上手。

网友:
思路不错,图太小了

网友:
可望而不可及啊。。基地的就是NB。。好好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怎么上来就杀桥呢,还BGA,你都刷桥的BIOS了,为何就不一起把EC的也刷了,这样的板子双BIOS的我一 ...

从图看而知显卡开启是从PCH送出来的,刷了PCH的BIOS,后依旧,就只有联想到PCH本体坏,于是才换桥, 而后才在整机时序图中得知独显的开启是由EC发出,所以才着手维修EC。是要有顺序的,不是一拿起板子就把双BIOS都写一遍的

网友:
特崇拜像你那么强悍的高手,多多指教,希望以后还能看到你的更多维修经验作品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迅维果然卧虎藏龙,随便拉出来就是一个那么有实力的人才,高手无处不在,我明天就赶到迅维来和你一起成长!

网友:
实地也还是有高手存在的吗

网友:
第一次就给自己留下这么深刻的回忆!

网友:
迅维出来牛。

网友:
其实在维修当中刷BIOS解决的机率几乎百分之一,论坛的朋友怎么都喜欢刷BIOS,

网友:
总之修好了就是好事,要不就傻折腾,学习了!

网友:
基地高手多啊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一下非要换桥呢?成本都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