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系列除外)中间带充电检测脚应急改装维修

楼主(2014-02-23):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HP老式笔记本,要配充电器,再装个系统,现在电池勉强能开机 快没电了,因为充电器在火车上丢了,可是这个HP是带中间充电检测针脚的,自己转接头正好没有了,只好随手找出个二手的国产垃圾电源,然后根据充电时中间针脚7V左右电压,自己找了根3芯输出线,自己改装一个,于是找来200K电阻,一头接19V正极,然后再串入一个IN4140的二极管,然后二极管另外一脚接中间那个带针检测脚。为了保持稳定,怕烧了检测电路,又和负极并联了一个104PF的电容,改装好后找了个HP头上,焊上3根线 ,用热熔胶打上,测电压中间脚18.5V左右 怎么这个高呀,想了想,是因为没有接负载的原因,插上充电,正常了,可以充电了,再测中间脚,6.8V 接近7V 正常了,下面看图:

网友:
改装好后,告诉客户费时半小时,装系统半小时,东西收你60元,虽然是旧的,但是质量好的,盖房要收工钱。料是料,工钱是工钱,所以又要了30元的工钱,一共收了90,
至于为什么要用旧的19V变压器,是因为怕新的砸开改坏了或者砸开他不要了就赔了,而是他的笔记本本身就是旧的老型号了,新的怕不好要价,

网友:
你这才是收钱的艺术,,

网友:
不错,这样改装也行啊。应该山寨HP电源也这样做的吧

网友:
楼主牛,呵呵,你卖的是技术。

网友:
废物利用了  技术到家

网友:
呵呵,改适配器呀,我常常这样干,笔记本型号太多,我都是改的

网友:
改个300K的电阻好点,我接电源就是用的300K的,少的有些机没法触发起来

网友:
楼主看样子挺牛的呀,下次有维修经验分享分享!

网友:
这个样子也要客户的接受度高才行。

网友:
还是楼主会玩

网友(2014-03-25):
问题解决,钱收到是件愉快的事情啊!

是啊

网友:
技术是刚刚的,收费的本领也是刚刚的

网友:
哇塞好厉害啊

网友:
估计客户也是急着用  也没在乎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