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晶改板高手

楼主(2014-02-23):
原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部分烧了,想改个通用电源板,但通用电源板上只得2个12V,2个地,应该怎样与原机的驱动板相连接啊,无从下手啊。

网友A:
原电源板是几组供电,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电源板是几组供电,电压分别是多少?

原电源板电压?电源高压一体板都是12V,5V ,调节,BLON啊,其他可以忽略啊

网友:
新板的双12V的电源一样吗?要是一样把其中一组降为5V。

网友:
驱动板只接5V GND  ON  就可以了

网友B:
也可以在其中一组12v上加个7805撒    要是发热严重就加在金属壳上

网友:
飞线大法。。

网友:
看你的驱动板是用几伏的,然后把供电和地接上,blon应该是驱动板生成然后经电阻提供给高压板的吧!直接飞线

网友C:
通常做法是另外加一块DC-DC降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其中一组12v上加个7805撒    要是发热严重就加在金属壳上

用7805能行吗,加个散热片也不行的,7805的电流不到1A,你用会烧的,要用LM2596-5.0的这类芯片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做法是另外加一块DC-DC降压板

这才可以,不用这个DC-DC转换也行,再换个双电源(包含12V/5V)的电源板吧

网友:
安全考量,換裝DC TO DC電路或更換新電源模組機板

网友:
驱动板是不用12v的 呀!

网友:
安全考虑,換裝DC- DC電路

网友:
要么改个12V 5V的电源板 要么在12加个12V转5V模块

网友:
很简单的 你直接像驱动板上拉个5v 接地 还有就是高压的开启就行了

网友:
通用电源板上一般都会有12V和5V两种电压输出的,如果楼主买到没有5V这组的就自己加,成本4元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