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细节引起的大麻烦!

楼主(2014-02-23):
  最近很少发帖,因为比较忙,昨天接一台DELL M4010 AMD芯片组的机器,原始故障是客户描述,发热量大,会自动关机!接机后实测CPU和显卡温度为70度左右,建议客户换风扇!
  客户同意,风扇换过之后,温度下来了,开机45度上下,今天一大早,刚到店里,客户就在店门口等着了,说是开不了机了!我拔掉电池,用电源上到1。5左右反复复位,报警7声!擦!北桥挂了!此北桥型号为216-0752001,通过和客户沟通,同意换桥!好戏在后头!
   果断上BGA,把北桥换了!上电,亮机,通过测试居然会死机!不是吧!再测还是会死机,于是排除内存,CPU,硬盘,键盘等等,确定主板问题,因为之前没有死机的现象,怀疑是更换的北桥是不良品!不多说了,直接再换一片吧!若干时间后,上电,亮机,还是会死机!顿时头大了,客户在旁边不停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情况的!搞的我压力大大的,抽根香烟,想想问题在哪里!
   想想我也没有动哪里呀,后来想想,我是下掉了CPU反面的三角挡板,会不会是城的问题,于是就把挡板的三个脚调换了一下,一试,直接KO! 靠,原来是这里的问题,仔细看了一下,也没有短路,贴纸都好的,于是又做了试验,真的是它的问题,在此希望同行们,以后下CPU反面的挡板里要注意顺序!

网友:
这种问题纯属新手故障

网友:
是什么原因,给个说法吧,弄得糊涂了。

网友:
其实北桥应该是没坏的,你懂的!死机确实是新手故障,不多说了...

网友:
下次要小心了

网友:
一切尽在不言中

网友:
板的三个脚调换了一下,一试,直接KO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修机就是要小心啊

网友:
楼主这七声报警问题应该是BIOS问题,放放电就好。咱就这样修好过

网友:
迷糊中  没图啊

网友:
有一次我做完BGA忘记把桥底下的一部分锡箔纸忘记撕掉,结果上电大电流,幸亏没烧桥,不然真是后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