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今天修的四个笔记本

楼主(2014-02-23):
笔记本1:联想Thinkpad E420,现象不开机,无触发,有待机0.01A, 首先放电,现象一样,三下五除二拆下键盘,可以看到开关按钮,用镊子短路开机,现象一样,拆下键盘、外壳,测试,开机了,装机,还是不开机,于是一样样的装再试,最后总算试出来了,只要插上键盘就开不了机,我量键盘到IO的线路都是通的,这本本之前有进过水,只要一插上键盘,3.3V就短路,但是不插键盘,3.3V一切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看来是键盘烧了,这种现象是头一次碰到。

网友:
你只讲了一个,还有3个

网友:
另三台呢?

网友:
EC没有烧吗

网友:
键盘引起不开机正常

网友:
就是只有一个啊,键盘短路这情况还没遇到过,进水的机器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按错一个键所以就直接发出来了,另外还有个贴补充了,谢谢同行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