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进水,仁宝点火回路维修

楼主(2014-02-23):
           接到一台F41A的机器客户反应是进水的自动关机的,拆开机器,看到就在触摸板的下面电路板有轻微腐蚀,用无水酒精,清洗完毕,再用风枪吹干。测量公共点对地电阻600以上,不短路,其他电感不想测了,进水少,其他部位没有,不应该有大短路。插上电源,发现只在插上的瞬间有0.03,然后就为0.00,明显没过保护隔离。本以为进这点水,清理完了肯定正常,看来只有慢慢检查仁宝的点火回路了,测量PQ10 5 6 7 8脚电压为18.66V,修过仁宝的人都知道,这个电压是虚的,这个电压应该和VIN相同19V才是过了保护隔离的,进一步测量发现PQ10 4脚为18.66VPQ172脚为0.3V,确认是没过保护隔离,(正常应该PQ17 2脚为高电平,PQ10 4脚为低电平)下一步先来测PU1A的电压,34.0V23.3V 12.9V,说明这儿正常,(在检查PU1的位置的时候心中就有数了,因为这个芯片就位于触摸板下面进水处);再来测PU1B 50.0V63.3V70.3V5脚为0,再结合公共点电阻600,可以明确判断,不是负载短路,而是B+到这儿断路,再来测量PR18 1脚也是0,问题找到了,飞线吧,在正面找到PQ22 5 6 7 8脚正好为B+靠的也近,直接飞线,再插上电源待机有了0.02.按开机按钮,电路一路上扬,接上屏,亮机。
直接从自己写的WORD复制过来,图片真糟糕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到标题我就想到了是哪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这个点火回路  修了不下于20个  几乎都是进水电阻坏

网友:
好像很多都是点火回路问题哈

网友:
这么深奥呢

网友:
应该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A:
大家都说是那个电阻的问题。到底是哪个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说是那个电阻的问题。到底是哪个电阻啊?

PR18,本机就是+B到PR18断路

网友:
算是简单的维修

网友:
比较器也有坏的

网友:
B+断线也瞒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