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笔记本的电池能不能单独充电啊?

楼主(2014-02-23):
请教一下笔记本的电池能不能单独充电啊?
有两个剩余的笔记本电池,是10.8V的,在这里请教一下,有没有单独给电池充电的座充啊?在网上没有找到呢?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自己DIY一个呢?

网友:
有芯片保护可能不能单独充电啊.

网友(2014-06-30):
可以的,充电电压高于电池2v就行,严密监视电池full#信号出来时及时断开充电电压

网友(2014-12-21):
理论上可以,实际很难。

网友(2015-05-13):
笔记本电池一般都是18650锂电池串联达到11V或者7.4V,再并联达到描述容量。串联增压,并联增容量,单节电池基本都是3.7V的,充满电是4.2V 单独的可以去买一个充电小板,只能单节充电  一块多钱。还有的薄的电池是聚合物电池  ,差不多

网友:
拆下电池芯(18650),然后网上淘充电保护板焊接用,如果要单独的座充,难啊,电池充电还要配合主板EC芯片的信号才可以充的,除非你了解了那个BU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