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笔记本没有声音,设备管理器里面完全看不到声卡!

楼主(2014-02-23):
DELL 1014笔记本没有声音,设备管理器里面完全看不到声卡!
用DELL内置的检测软件,能检测到声卡和嗽叭发出来的声音。
声卡芯片是CX-20583-10Z,
刷过BIOS,故障依旧。换过CX-20583-10Z(因为料板上有,就直接换了)故障依旧。难道是南桥?求指点!

网友:
进bios  按f9试试

网友:
用DELL内置的检测软件,能检测到声卡和嗽叭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跟系统有关系吧,以前很多UAA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刚才不小心换行,直接发出去了,不是故意灌水啊

网友:
真心跟系统没有关系,做南桥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