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维修笔记本越来越不好修了

楼主(2014-02-23):
最近修了好几台笔记本都是联想的,只要桥一出问题就麻烦了,桥下面全都是的的黑胶,不好桥,一做主反就很容易挂掉,看来以后都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朋友,你是指的联想哪款系列呢?Thinkpad 系列吧,本土系列的好像还好啊,不过如果是ATI桥或者显卡的话,得温柔些处理了,我建议用有铅加焊看看,无铅的话指不定会挂掉哦!

网友:
这个都觉得有难度的话 那些HSW的CPU 全新的都是弯的  看你怎么做 还要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