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4-02-24):
IO是W83627的。直接短碰主板上开关机两针,67有高低高电平发出。但73脚电压却没有反应(没有短路)。一直为低电平。南桥两个晶振和3.3伏电压正常。强行开机(绿接地)。诊断卡也不跑(显示00)。用手强压南北桥也不行。

网友:
如果你那是INTEL就按对应的待机条件来查:VCCRTC,RTCRST#,32.768K,RSMRST#,PWRBTN,PWRBTN#,SLP_S3#,PSON#,你现在的问题是南桥没有发出SLP_S3#信号,查南桥的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