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HP转接头,让我误判

楼主(2014-02-24):
       客户的的CQ42黑屏,外接正常,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修的时候在强光下照射,屏幕有画面没背光,CQ42是LED屏,加焊了屏的升压芯片好了。报价两百。客户要求换屏,我说不用,到时候出问题了补点钱我再给你换。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个月又回来了,这次屏幕在强光下也没的画面了,外接还是正常,拆开看显卡被焊过,助焊剂用的是劣质松香,红胶也没处理。  客户说就在我这修过,外人没动过。症状还是一样。(教训啊!不要给客户任何承诺。)   我仔细加焊了显卡,上可调。每次都在1.3A的时候掉到0.006还是可以出发。头大了,难道焊坏了,(我的BGA上温有些不好用)测供电都出了,显卡 CPU的波形都很正常。19V上电瞬间要下跌几V、哦原来是公共点电流不够,换了个原装充电器,不掉电了。开始怀疑是可调有问题。后来想想应该是HP电源转接头的问题。差点黑了把安泰信。

网友:
是呀,虽然一般HP带针充电检测的是7V左右电压,但是CQ系统不同,要注意,我昨天才自己改装了一个普通HP带针系列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2440-1-1.html 普通HP头都是这样 ,CQ要注意了,因为有的是3.3V CQ45最特殊,以后要在线量量针脚电压再弄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么坑爹

网友:
这个转接口的确害人啊。

网友:
这个确实提醒了,以后要注意,也在考虑要不要自己DIY一个接头,那种通用的真的不大靠谱。

网友:
是的,我买了两个。有的笔记本就不能用。

网友:
电源接口以后得注意

网友:
10块一个.还老是坏..真是个垃圾电源电.还说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