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怪事

楼主(2014-02-24):
刚接手一945GCM3板,点开关,不上电。查各供电,其它都OK,但到VTT和VCORE时,都没有,12V明明有啊,一查,我去见到如图的怪事,那么各位高手,如何解此事,能去的我全去了,现没从下手了。

网友A:
换板吧,这板不值钱呢

网友:
换一个主板吧

网友:
不上电还哪来的12V  哪来的CPU供电

网友:
大师,你是不是把CPU上上去了?

网友:
后面就几颗电容,就算真短路,拆了不就完事了?要是真短路,估计PWM IC要么保护,要么烧掉一片MOS管

网友:
换板子吧。毕竟这板子不怎么值钱。没必要修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哦

网友B:
断掉电感  后级可以烧鸡法

网友C:
都不上电哪来的供电?还有你打阻值的时候是不是上了CPU,CPU内阻很小,峰鸣档叫不一定代表短路。还有,没VTT哪来的VCORE,建议你再温习一遍INTEL时序

网友:
如果电容去了还短估计这个板子几乎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不上电哪来的供电?还有你打阻值的时候是不是上了CPU,CPU内阻很小,峰鸣档叫不一定代表短路。还有,没VT ...

你会不会做的啊,一点开机就测ATX有没有发出各路供电啦,VTT连接什么你知吗?时序我闭眼都能画出来。

网友D:
你那就是板层短路呀,不好弄。

网友:
高手们,前端总线供电就去U和NB,这个短路可不可以查远点是NB有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吧,这板不值钱呢

有点挑战精神,不能乱放弃,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断掉电感  后级可以烧鸡法

具体用多少A啊?
你太有想法了,我要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就是板层短路呀,不好弄。

不会吧,板挺新的哦,板层短路,新野,我再细查一下,不会吧,一来就来个这样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用多少A啊?
你太有想法了,我要试下

你开始可以把电流限制一下   烧鸡原件发热不明显 可以慢慢加大电流

网友:
我们现在太难修的都是直接换板解决 浪费了太多时间就是等于亏本。。

网友:
是哟,这个真的不好说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哟,我下修一块神舟F233R的板。6227怎么就是不出5V-VA.而且1.8V的VS对地只有0.005.我也修得头大了,不只是不是短程路了。真的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