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K BIOS完美解决掉电

楼主(2014-02-24):
主板:K42JR MAIN BOARD VER3.0
内存条码:K42JK
机器型号:A42J
亲测可以用 TB购买的。

网友:
沙发是我自己的。

网友:
BIOS导致掉电 感觉应该不会吧
应该解决CPU温度过高
我是新手

网友:
谢谢,、下来试试

网友:
世界上无所不有哇。。

网友:
我的是k42jr 刷了也没有掉电,,,可能试一下,,

网友A:
楼主花多钱了,这个bios,论坛里有

网友:
真的是吗。这个问题可是难倒了不少人哟,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的。

网友:
你下载试了就知道了  我反正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花多钱了,这个bios,论坛里有

论坛里下子啊了很多 都没有用。才买的

网友(2014-04-14):
论他了有的 自己查了,好多了!Q

网友:
这个是BIOS 问题  我也试过  一开机一会CPU温度很高  自动掉电了  刷了就OK

网友:
我修的华硕就是用一会就掉电了window7进主桌面就掉电,window xp的进系统玩一会就掉电了、
刷了个bios直接还没进系统了就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下了的兄弟能用不请说下

网友(2014-06-13):
试过了   可以用   我是换桥后出现的掉电现象  开始是USB不能用

网友(2014-07-20):
我机的型号跟楼主一样的,主板:K42JR MAIN BOARD VER3.0
内存条码:K42JK
k机器型号:A42J
开始这机被人搞过BIOS,到我手不触发,然后我用了你的BIOS后能触发了,但是走电流1.4  1.5 左右的时候掉电不亮机。我试了论坛里面的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又刷了别人的BIOS还是一样的,能触发不亮机还掉电。求助。

网友:
现在我加焊了H55无果。效果一样的。

网友:
我的内存条码是K42JZ,能用不

网友(2014-10-10):
机器本来是加电无显,BIOS坏了,刷了楼主的bios好了。。。

网友(2017-05-25):
掉电不知管不管用 试试吧

网友(2018-05-25):
风扇在BIOS里还是狂转,不确定掉电否

网友(2020-07-02):
我的刷了还不如没刷以前,之前放电能亮机,现在放电也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