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代I3 装到一代的板子上的后果

楼主(2014-02-24):
E40的本子 原本故障死机。。CPU 温度很高 ,一代I3的 ,,没有一样的 。我找了个3代I3的 装上去。。。触发掉电。。然后换回原本的U  也是上电到0.5A 就掉。。。请问 如果U不同 会烧哪些电路。。掉电后。上管的GS级都是软击穿。但是管子拆下来量  没有坏 。。

网友:
额,专业培训学习下吧,e40做维修的都知道是散热片的事..............0.5掉电查供电先......

网友:
E40  散热的设计真心不给力

网友:
慢慢查供电吧

网友A:
你的三代的u会不会也挂掉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代的u会不会也挂掉了 啊

那个三代的U没问题 。

网友:
U居然很坚挺!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不通用的呢。

网友:
看看CPU的供电出来全了没有

网友:
测量供电,

网友:
好了吗 我学习了

网友:
机器现在好了吗?发出了分享分享呀;看看怎么修好的;

网友:
0.5应该还是CPU供电部分咯   这个不会少得很严重的

网友:
告诉你 内存贴纸下面有个PF10的保险烧了!E40死机 发热 换散热器比好!E40的散热器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一代跟2代3代步能通用吧  2代3代可以通用 具体烧了什么 0.5 CPU电压出来了没 哈哈 不是吓你

网友:
不会吧,接口不一样吧,掉电应该是没有电压出来完吧什么板号

网友:
板子上PWM电路的管子GS极有些测起是通的    但正常    说不出道理

网友:
死机的问题一般都是散热问题,怎么会弄得这么麻烦呢?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哦,

网友B:
二三代U好像可以通用,一代的完全不同的,供电都不一样;
你的E40机器上二代三代U多半会是1.5V的一个保险烧了,掉电,内存贴纸下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三代U好像可以通用,一代的完全不同的,供电都不一样;
你的E40机器上二代三代U多半会是1.5V的一个保险 ...

谢谢 那个保险真坏了 为什么换个U会烧内存供电呢  ?我一直再修CPU供电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 那个保险真坏了 为什么换个U会烧内存供电呢  ?我一直再修CPU供电 、、

说了供电脚都不一样的,装二代三代U 1.5V有短路或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供电脚都不一样的,装二代三代U 1.5V有短路或大电流。

谢谢 指教 、、要不是看帖子 。。我还在纠结CPU供电那块

网友:
悲催的孩子呀

网友:
CPU pwm挂了吧

网友:
这个还没有试过   ,。,
楼主整好了没

网友:
那个肯定不行啊!!!

网友:
我记得一代跟二代的cpu针脚不一样的,反而二代跟三代能换

网友:
是几代最好就换几代的试!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修不好不好交差

网友:
能插得上去?

网友:
接到E40死机蓝屏掉电的,果断换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