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图纸中的VCCSA是什么电压?U310黑屏

楼主(2014-02-24):
联想U310开机黑屏,进水机,发现PQ25和PR75被烧胡了,换了之后VCCSA 只有0.7V,这电压是什么电压?

网友A:
就这点东西谁知道这个vccsw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东西谁知道这个vccsw是什么东西

二代i系列都有这个供电耶!!!

网友:
给 CPU 的一个供电

网友:
0.7 v应该是正常的 给内存的ref供电是不是一路的

网友(点评):
是进CPU里的!!!

网友:
这是新增加的一个cpu供电,通常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