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液晶显示器换了驱动板,原高压板怎么开启背光

楼主(2014-02-24):
LED液晶显示器换了驱动板,原高压板怎么开启背光,原显示器里面的驱动板坏了,用NTA93A的板子换上去了,有显示没背光,我看LED高压条可能不叫高压条吧呵呵,上面有供电,接地,EN,PWM这四种,我接了供电和接地还有EN背光就是不亮,后来把PWM这个脚也接至EN信号上面背光就显示了,但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所以来求助下大家看怎么改才合理,还有这个PWM信号倒底是做什么用的,百度上查了下说是PWM控制背光亮度,不接又不亮

网友:
亮度调整的接上 不接不好使的 和 普通高压板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还有待研究   没遇到过,遇到了自然会想到办法的

网友:
恩,一定要接上的,不接这个PMW,只接EN没用的,背光一样不亮,但我接的是EN一条线上,不知道这样稳定不,有待时间去验证

网友:
先测是低电平点亮,还是高电平点亮

网友:
一定要接上的.

网友:
用LED 高压转换条一改就成

网友:
看好开启信号和调节亮度信号位置,和LCD没什么两样

网友:
驱动板有个高压开启信号 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高压板也是这种情况的,亮度调节得有电压高压板才能工作,你这么接用着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亮度调不了

网友:
PWM是电源管理的英语缩写字母,电源管理就是要管理电源板上一个主要的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控制其开与关以及电流大小。具体LED高压板这信号做什么用途要根据板上的连接线路来确定。如果也是一个控制信号,那么就要给其一个高或低电平,如果是亮度调节信号,那么就要给一个持续变化的信号哦。

网友:
是不是亮度调节信号啊?我只知道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少一个都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