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跑D1维修,杰微P43跑44维修

楼主(2014-02-24):
先V星吧。在维修的过程没怎么照相!

看板子没什么问题,打值也没问题就上电!

直接跑D1,很少维修到,前天晚上还再看徐老师的视频,看到代码检修里面有说D1检修
D1- D2.-02----IO相关电路
直接差IO的主供电,发现没问题, 就把IO换了,IO是F71882 很多,直接换一个下去,跑马! 现在在试机子!

杰微的   杂牌板子, 而且是大板,上电跑乱码,一下子跑B3 44 一下子D1 一下子D0 要不就是不跑马!

而且这个板子反应很慢,就是你点触发,主板上电,亮复位等,等20秒差不多,复位正常,看到乱码就试想刷了一个BIOS,结果还是不行。

想想,能触发,供电正常,没复位时,是没时钟,有复位时是乱码,不跑马, 想换时钟,没时钟芯片,先换IO  而且还跑D1,我刚修好一张!

(这种是在修好的后才照的,时钟也换了)

换上IO还是不行, 故障几乎一样, 试着压CPU座子,北桥,南桥,都是一样,在量一下供电,

发现在没有复位(时钟也没)的情况下,时钟的PG没有到,看旁边有三极管,一个没装,高电平导通,跑下,有电容,电阻,测了都没问题,

到了这里,确定是时钟的问题,去料板上面翻,翻了10分钟才找到一个,更换下去

一路跑马, 维修结束,好的就加分吧,没分了,上来发帖!

网友:
楼主还真细心的,台式机板子还做死的去研究 要是我早就换板了

网友A:
我可以回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回帖了??

积分变成正的说明转正了。

网友:
楼主还真细心的,学了两招

网友B:
修得很熟练啊。。做维修几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很熟练啊。。做维修几年了啊

1 年了

网友:
学习了 就是有有点麻烦了

网友:
焊得还可以喽。。

网友:
你这都不按推理修的?直接按经验和别人给的经验修,有点像是猜的情况

网友:
台式机修不挣钱呀,只能练练手玩。

网友:
时钟我都很少修了  感觉跟 时钟有关就直接换掉了

网友:
时钟好坏怎么判断???不知道如何测时钟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