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硬盘通电不转动

楼主(2014-02-24):
希捷SATA 500g硬盘 通电后没颤动感 主板识别不到硬盘 确认硬盘坏了 坏硬盘怎么修  如果是板子坏了 换320G的板子可以吗?

网友:
不可以 啊。。

网友:
主板上有板号,换一样的板号还得在刷ROM

网友:
可能是电机坏了 板子坏了 干脆别修了 没有重要资料的话 直接换吧

网友A(2016-10-20):
有供电也不一定会转动  我现在就是在找这个答案  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供电也不一定会转动  我现在就是在找这个答案  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可以换块板子试一下

网友A:
我后来装上去了 硬盘会转了 可能是第一次没有接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后来装上去了 硬盘会转了 可能是第一次没有接触好

也有可能是SATA线和电源线没有插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