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1P

楼主(2014-02-24):
一块Y470板子, EC两半了,不知从何下手了。给点思路把~。~

网友A:
没搞明白,你的意思,但还是帮你顶一下!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你的意思,但还是帮你顶一下!

就是EC两半了,中间有裂纹  不知到从哪下手了,  怕换上一个好EC 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EC两半了,中间有裂纹  不知到从哪下手了,  怕换上一个好EC 再坏了。

兄弟,先把EC换了。这个断二半的铁定是坏的。再仔细看看主板上有啥情况吧,先观察吧。你说,然后该干嘛干嘛啊

网友:
嗯哼, 好的, 我前天已经顶上EC了, 我这不是先提前想想步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