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显示器一闪即灭

楼主(2014-02-24):
今天接到一客户显示器 插上电一闪即灭  拆机发现灯光坏  换后OK

网友:
一般就是灯管,其次就是高压板……

网友:
现在有没有23或24的带架的灯管好换一点,自己换不太好换

网友:
老戴尔的喜欢坏升压管C5707

网友:
维修液晶屏,像DELL 这一类的,一定要,认真测试灯管和高压板,也就是灯管坏了,高压板也要认真测试一下,因为,现在,有好些坏一样,另一样也有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