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2-24):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机子   插电什么都没有 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机后 发现大电容鼓包 保险也坏  更换后OK

网友:
哎,有图比较让人看着舒服。。。

网友:
应该保险坏的话,先看看有没有短路,不要急着换东西

网友:
赞同楼主的看法。

网友:
   一般这种楼主要多少钱啊

网友:
保险坏了?怎么量的

网友:
一般要价在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