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720-ES3使用三十分左右重启

楼主(2014-02-24):
技嘉GA-M720-ES3使用三十分左右系统会重启,有时可以自动重启完成,有时重启点不亮需断电重新开。主板电容没发现有鼓包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
摸摸哪边有发热大的,看看图纸,查查信号、供电、时钟、是否稳定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求解,散热都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