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和N 系列通病

楼主(2014-02-24):
每个月大概有8台左右的 N4010、N4110或者M5010,不是开机报警无显示就是直接开机无显示。用热风枪一吹,发现都是北桥问题,做BGA后解决。N和M系列的机器是不是北桥都容易虚焊啊?

N系列都是HM55、57、65、67之类,怎么回事北桥呢,北桥虚焊的是0752001,也就是M4010、M5010吧
是的!最近很多!

网友:
芯片本身有缺陷,主板的设计也不合理!

网友A:
这些机子吹一下当时是好了,但之后的保是个问题。有点象是芯片本身有问题,而不是焊在主板上锡球,你好的

机子返修率和时间是多少多久?

网友:
芯片出厂就又问题, 丛植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为了你的口碑还是换芯片吧

网友:
N系列 是INTEL的哦,北桥也通病?不会吧 ?

网友:
加焊是不行的  要换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修到N4030啊

网友:
M4010 和M5010  AMD的U  开机7声报警 北桥通病(一般都是过2年质保期 不及时清理造成的)
M5010这机器独立显卡的 一般显卡散热器装的时候要看好就一个螺丝 拧的太紧 就会烧了显卡

网友:
北桥容Ⅰ空焊

网友:
回复的比楼主描述的详细。赞一个

网友C:
芯片本身有问题,怎么保啊

网友:
这是通病啊,呵呵

网友:
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没有用的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要更换

网友:
我一天同行的当时收费便宜了加焊了用了一个月又坏了。反正返修了4次,最后没办法换了芯片

网友:
报警看几声了 有的是屏或屏线

网友:
设计不合理呀,散热设计不行。

网友:
焊过了之后再说,纯利润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216-0674026/215-0674034/M52-P等等AMD的芯片其实都有缺陷的啊   不管用在什么机器上面    个人感觉AMD的就是垃圾

网友:
换的话,一般一次性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机子吹一下当时是好了,但之后的保是个问题。有点象是芯片本身有问题,而不是焊在主板上锡球,你好的
...

我这里一般保修3个月  修了几十台了 才返修了2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修到N4030啊

4030 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本身有问题,怎么保啊

再出问题 再换芯片啊  能节约成本就节约嘛  而且现在假芯片超级多

网友:
北桥出问题的多,..

网友:
呵呵。。。AMD芯片组的。。都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
N系列BIOS坏的多

网友:
现在质量都不行了

网友:
坏了才有的修

网友:
恩,M5030加焊可以点亮,快一个月了,希望OK

网友:
n4030 型号AMD系列坏的多

网友:
焊了 绝对用不住 换吧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几台了

网友:
表示无奈,所有机器所有的所有都是显卡,南北桥通病,,,,,

网友:
如果我说这就是水贴,每个机器的桥都是通病,,哪有机器不坏乔,还都跟着起哄,,不理解。。。

网友:
芯片质量不好。。

网友:
看来北桥坏的还真不少,通病呀。

网友:
确实啊  若是没修过的 先加焊一次 若是很快返修了 那就重植  若还是不行 那就看客户愿不愿意换芯片了 不过之前先跟客户说好!

网友:
是通病  一般得重做  加焊会返修的

网友:
这两个系列的PCH确实好多问题

网友D:
我们不要怪AMD 的质量不好  是因为有了通病  我们才有得钱赚  判断故障也快

网友:
001的问题吧,芯片不稳,但重置以后处理好散热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不要怪AMD 的质量不好  是因为有了通病  我们才有得钱赚  判断故障也快

哥们说的对,不是说搞维修的心态不好,现在维修白菜价,要是没有通病,速度快,哪有钱赚

网友:
M5010,M4010    AMD北桥散热器也设计的不好,只有显卡位置1个螺丝

网友:
这个机器也遇到过几台.也是北桥问题.哎!

网友:
是通病,北桥

网友(2014-04-07):
这些机子吹一下当时是好了,但之后的保是个问题。有点象是芯片本身有问题,而不是焊在主板上锡球,你好的

机子返修率和时间是多少多久?,,,,,

网友E:
有个N4110也是开机不显,试试

网友:
加焊返修率高

网友:
今天有台N4010   I5的机子看电流像是亮了但是不显示外界也不显示有没有修道呢

网友:
这种问题都不知道修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N4110也是开机不显,试试

N4110是INTEL的,不是AMD的,桥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N4110也是开机不显,试试

你看电流到多少,是不是0.4左右

网友:
不能光听报警声就确定问题,重点查电路才不会有错的!

网友:
是001的北桥吧,直接换桥吧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N4010嘀嘀报警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这一般都是重值。可以顶住3-5个月有的自己包养的好的基本都不怎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