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的EAPD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4-02-24):
MUTE#这个信号是静音的?那么EAPD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测的在喇叭和耳机下都是0V

网友:
开启,关闭前置的吧?

网友:
不是呢,查了下资料,你自己翻译下

EAPD is used to control the power state of the mixer, BTL amplifier, and headphone amplifiers.
The amplifiers are off if EAPD is held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