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通病

楼主(2014-02-24):
接到4551G一台开机无显示,看到电流上到1.35A不动,都知道是BIOS有通病,果断的刷了BIOS,上电故障依旧,bios是对的论坛下的,想到宏基还有一个毛病cmos电池没有电了也会不跑码,于是量了一下电池,只有1.1V电压了难怪了错怪了BIOS,找个电池换上去开机华丽的跑马了, 分享给各位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先量量cmos电池电压,以免走弯路。

网友:
我也碰见了好多电池的

网友:
AMD的没电池是点不亮

网友:
我刚遇到过,一样问题

网友:
今天也修这样的问题,粗心了,没先测试电池,看电流1.3A,就做显卡了.,再不行,就刷BIOS,最后想到,BIOS电池没电了吧.换电池O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下次遇到也会修 了

网友:
这种我还没有遇到过 希望今天来一台吧

网友:
这个电脑bios,cmos电池,北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了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分享的是,从最简单的步骤下手,一步一步来。

网友:
维修要先简单排除,不要白费力气!

网友:
BIOS坏的也多

网友:
确实是碰到很多了

网友:
有没有09919-2的BIOS